楼主(2017-07-01):
各位大哥:
我有一块电路板,请看附件图纸
我想提高1脚与2脚之间的输出电压
是不是把VR2的电阻调小就可以了!
或者有其它办法提高1脚与2脚之间的输出电压的方案吗!

网友A:
69r8选择2k或500,再调

网友B:
从图上看只要调小时VR1,VR2电阻值,3脚电压就升高了。69 R8是互锁的一对常开与常闭触点吧。还有69R8触点接触是否完好,接触不好的话压降太大,3脚电压过低,2脚电压就上不去了。
热心助人!

网友C:
看了您的要求,但不知道您的用意是什么,如果不考滤这些,只要单纯的提高1脚与2脚的电压,可以在1脚与1K 3W MASER VR的1端之间串一个电阻,至于选择多大的电阻,要根据您的要求来定!这样,2脚的电压最小时就不是0V了!

网友D:
不知你提升1-2脚的电压目的是什么?如果仅是为了改变电压而调节,把VR2的电阻调小就可以了。

从图纸来看,69R8是两种固定电压的快速变换选择,按下之前一种,按下之后又一种。这两个电压大小分别由VR1、VR2调节,而MSTER VR(外置电位器)是在前面两种电压的基础上再进行调节。
  • 下载积分:+1(duanfei) 分析得非常正确

网友E:
    这应该是一个通过电压值变化进行调速的装置吧?俺的理解是,VR是外接调速用1K电位器,VR1,VR2只是一个精调和粗调用降压电位器(粗调的压降范围大一些,可以调整出从0到更高的速度,但因速度范围大,调整准确度可能低一些,但是精调压降范围小一些,这样可以降低最高的调整速度,更精确的确认低速情况下的分辨率)。而那个69R8应该是一个互锁开关,用于选择精调还是粗调。
    用欧姆定律,69R8未按下时,4脚串接的VR2参与电路中,VR2串接的电阻值范围0~500欧,即可以在VR的3端获得10~15V的电压值,那么1,2间的最高电压值也应该可以在0-VR的3端可以获得的最高电压这范围内实现,即VR2是调整可以出现最高速度的调整电位器(即2点调速输入点可以出现的最高电压)要想升高整个设备可以出现的最高速度可以调整VR2获得。
    VR1为2K电位器,假如69R8按下,串入VR1电位器断开VR2的话,因VR1的最高阻值为2K,则VR的3端可以得到5~15V的电压值,即可以将VR的最高电压降低到5V,这样1,2脚间的电压范围也可以在更小的范围内通过VR变化,可以调整出更精确地低电压值,但是是以损失可调最高电压为代价,所以俺定义为精调。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能不能确认2端可以输入的最高电压是多少(这要看控制的速度值),如果确认了正常状态下的最高值,则调VR2的阻值使1,4脚间的电压值到此电压值。然后确认需要细致调整的低速状态下的电压值(即需细致调整的最高速度值的电压值),调整VR1让1,3脚到此电压值。
  • 下载积分:+1(duanfei) 真诚感谢!

网友E:
    你图上用蓝笔写的电压值好像调反了,还有就是4-1间电压值按图上的电阻值计算的话,不会出现不到8V的情况吧?因为最低也应该是10V。这应该是VR1的触电接触不良,建议更换或者打磨一下触点。假如仍然电压过低,可能是2端输入不是高阻状态,即可能线路板有问题,比如板上线间有污物及某个元器件有问题。
    正常的调整,4脚电压应高于3脚电压。因为3脚应该可以获得更低的电压值用于低速细调(按下69R8)。
    不好意思,没看到15V还穿接了一个470的防过压电阻,这样上面计算的最高电压值因此电阻的串入有近3.7V左右的压降,
    这样只是说调VR2调高4,1间的电压值高于3,1间电压值才是正确的调整方法,否则就失去了VR1和VR2当初设立的意义了。
  • 下载积分:+1(duanfei) 真诚感谢!

网友F:
    这是一个线速度给定电路,69R8可能是一个速度选择开关,比如可以是手动/自动速度,也可能是正常/故障速度。要增加2点电压,可以调小VR1/VR2的阻值,也可以在1脚串接一个500欧左右的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