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Ymmfa

楼主(2017-07-01):
我在贵公司产品销售页面看到型号为:FX3SA-30MR-CM的PLC,在功能项目中讲USB接口。
我想请教:此处USB接口指的是什么?
是指:PLC和计算机之间的数据线就用一根USB连线即可?

网友A:
线可以用普通的miniUSB线,比如这样:

网友B:
是的,回答正确FX3G也是这样的

网友C:
三菱的这个没用过,台达SX2的mini口用过,很方便

楼主:
谢谢版主的答复!又学到一些知识。
THANK YOU!

楼主:
再次谢谢三楼、四楼二位先生/女士。
THANK YOU VERY M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