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1):
雕刻机的主轴一运转,电压就很不稳定,主轴是变频器控制,频率很高,电压是用数字万用表测,无论相电压还是线电压都很不稳定,停止主轴运转电压值就恢复稳定,是不是变频器的干扰造成,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数字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不准的,你测进线电压380V-220V是否正常。

网友B:
首先你要看你所说的电压不稳定会影响到什么,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
QQ:611369538

网友C:
你的数字表不行。

楼主:
进线电压应该没有问题,主轴电机不运行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主轴电机一运行的时候,万用表的数值就不停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看你所说的电压不稳定会影响到什么,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

雕刻机上有台电脑,很容易出现蓝屏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加电抗器,电脑增加UPS。

网友E:
有多么不稳?不稳对你的什么设备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加电抗器,电脑增加UPS。

是的,这样做可以。
QQ:611369538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F:
高次谐波

网友G:
解决了吗,各位大神厉害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不管變頻器或伺服~etc~~內部igbt模塊由驅動電路板驅動
都屬於高頻狀態使用~~一定會干擾或被干擾~~
地線一定要確實可以減免很多干擾~~其餘主要通訊線加磁環及防干擾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I(2018-05-18):
不一定 一般不是,看你负载 以及容量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