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PLC CPU RS232通讯案列

楼主(2017-07-01):
求助三菱QPLC CPU RS232通讯案列

网友A:
找到了吗?我也正在找QJ71C24N与扫码枪串口通信的案例

网友B(2017-09-21):
我也正在找QJ71C24N与扫码枪串口通信的案例

网友C:
在三菱网站下载资料 Q系列串行口通信模块基础篇 第六章 使用无顺序协议进行数据通讯 第125页 6.1.3数据接收顺口程序
其中X3 X4为串口模块I/O起始号为0000时的设置(X3为接收数据读取请求,X4为接收异常检测信号),使用G.INPUT指令接收串口数据。相对还是很简单的。串口模块参数用无顺序协议;波特率、校验等参数须跟串口扫描枪配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