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gs组态,加气块,求大神。有偿。

楼主(2017-07-02):
我们用的是mcgs组态,昨天突然软件上面的秤(有三个称)同时坏了,显示111.11,无法置零,加重也没反应。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系统上其他的所有设备都操作不了(电机和泵),电脑点了但机器没反应。
求大神啊~~

楼主:
描述:画圈的地方不行啊
先上图。画圈圈的地方就是那个称。
第三张的是转换器,连接电脑和西门子S7-200.还请大神来指导。急急急。

网友A:
电脑缺少S7-200的驱动,直接重新安装就行了。在MCGS的安装目录内自带。或者给MCGS打电话要。

网友B:
看上去MCGS已经连到PLC上了,打开程序看一下不就OK了 看看PLC里重量地址有无变化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