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接線及編程

楼主(2017-07-02):
PLC:FX3U 伺服器:MR-J3-40B,
1.请问1PG定位模块与伺服器如何接线?
2.求正反转的程序例子,(脉冲输出端Y0 Y1 Y2已使用)

网友A:
查fx2n 1pg配線則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看手册吧,这样子给你说也是说不清楚
QQ:611369538

楼主:
我按照手冊上的程序寫進去,接線也完成了。啟動時1PG模塊脉衝輸出燈FP亮起,程序也跑起來了(脉衝監控有輸出),但是電機不動,驅動器上也沒接收到脉衝。
其中BFM#3通道設置了TO K0 K3 H2000 K1(換過幾種模式了如:2030、2032)驅動器一直沒接收過脉衝.麻煩解惑!

网友C:
我用的F3U-1PG
VIN-+24V,COM0-0V,FP-脉冲,RP-方向
走1000个脉冲 MOVP K1000 U0\G17
频率1000HZ,MOVP K1000 U0\G19
运行MOV H180 U0\G25,停止MOV H2 U0\G25
PLC伺服专业维修

网友D:
伺服器MR-J3-40B是光通讯的,用1PG要改用MR-J3-40A或MR-J2S-40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伺服器MR-J3-40B是光通讯的,用1PG要改用MR-J3-40A或MR-J2S-40A.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