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7-07-02):
    每个PLC使用8个单向计数器(接流量计定量灌装),主站和从站2没有问题,从站1问题不断
      出现的问题:从站1和从站2的程序完全一样(除了通讯用程序)
                            从站1现状;10# 12# 15# 16#不定时出现定量不够或满出来,
                                                 有时1个有时2个有时3个有时4个
                                                  最常出现的是10#和12#同时,15#和16#同时

程序上来: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从站2的程序是经过多次修改才没问题的,主站一开始就这样没出过问题

从站1经多次修改都没解决问题,修改经过:
1,最开始高速计数器部分与主站高速计数器部分完全一样,出现的问题是10#,12#,15#,16#一天随机出现满出来,一天
    大概10来次
2,比较各中断复位同时使用,出现0#,12#,15#,16#一天随机出现不够量,一天大概10来次
3,使用现在从站2高速计数器部分程序,出现10#,12#,15#,16#一天随机出现不够量,一天大概10来次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特来请教各位,该怎么办?

从站1正在使用程序:
出现的问题:10#12#偶尔出现灌不满,15#16#偶尔出现满出来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哪位师傅能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A:
通讯是要时间的,高速计数的数据如果是实时数据不适合用485通讯
从站2没有问题啊
  • 下载积分:+5(0760)

网友B:
    在最后定量速度要慢
    主站和从站2都没有问题啊
  • 下载积分:+5(0760) 热心助人!

网友B:
    主站和从站2没有问题,按道理从站的机会是均等的。如果程序逻辑一样,那么互换BD板试试。通讯线有无可疑点。造成这原因的无非就是通许异常,重试造成偶尔停止进料动作滞后。所以检查通讯硬件
    这是个好思路,有空去换个BD板试下
  • 下载积分:+5(076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