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3U-232-BD

楼主(2017-07-02):
怎么看FX3U-232-BD通讯板的好坏?我的通讯板插在PLC上RD和SD灯都不亮,通讯也通讯不上,到底怎么回事了?请大神帮办我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良,用酒精擦洗一下。
不是的 我的事新的 刚买的
QQ:611369538

网友B:
原装的FX3U-232-BD一般不容易坏的。除非有强电进入。
要通讯参数正确,并且已经和外部通讯的时候,灯才亮
如果单独把通讯卡插上两个灯都不亮是吗?我现在就是插上面不亮,在自己做2-3 3-2 5-5的通讯线还是不亮

网友C:
指示灯不亮就肯定不能通讯,接线错误也是不能通讯的,板子一般比较耐用,出问题少

网友D:
要有数据传输灯才亮的吧

网友E:
原先用的正常 我重新编的起保停程序 程序是跟之前一样的 下载完了 就跟触摸屏连不上了 之前也是我自己连接的 可现在就是连不上了 晕死了

网友F:
感觉是接线错误吧

网友G:
接线的问题,点赞楼上大神的
工控人加油
FX3U-232-BD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