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严重发热

楼主(2017-07-02):
有一台机器,使用的是永宏plc步科触摸屏,刚开始正常工作,大约工作2个小时,触摸屏开始明显升温,而且屏幕在不停闪烁。后来直接停机,而不报警。复位仍然可以工作,但是十几分钟,机器又停止工作,请问各位大侠,导致触摸屏发热的原因,到底是触摸屏质量问题,还是某些参数设定或是程序?
一统天下

网友A:
应该跟程序没什么关系吧,你试着把连接PLC的通讯线拿掉,通电一两小时看一下会不会发热?

网友B:
与程序最有关吧。清理一下缓存试一下。加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