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存储器的清除及保持的问题

楼主(2017-07-03):
新手小白有一个不明请教各位大神:
最近使用欧姆龙CP1H系列的PLC遇到一个问题,当PLC断电后再次上电的时候,工作区域(W)的状态保持不变,不自动清除,是什么情况?
查看说明手册后,有说设定PLC 设置为保持I/O 存储器保持标志状态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把A500.12置位0即可

网友B: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