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电弧问题,各位大神怎么方阀解决。

楼主(2017-07-03):
具体问题是有一些电磁阀是220V驱动,吸合的时候会产生电弧。
电弧导致220V电压不稳之后影响到我的24V的电源模块。
由于我有两个模拟量方式通讯的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0-5V的。
然后电弧产生的时候会发生气体流量忽大忽小的情况,导致我气体出来后的火焰时大时小。
这个问题各位大佬看看怎么解决。
暂时不想换固态继电器,有很多个成本太高。
也已经单独给模拟量模块一个24V电源,但是还是没解决问题。我觉得要从220V入手去稳定才行。
或者要不换一个稳定点的24v电压。我现在用的就是明伟经济型的产品。
Q354817521 v:w53577960

网友A:
继电器两端加个RC灭弧器件试试,

网友B:
楼上正解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网友C:
交流回路电弧,加装RC吸收器

网友D:
模拟量用电压传输干扰就比较大,用电流传送就好很多。1楼正解。

网友E:
RC大小容量會反映在你作動弧光及速度~~完全吸收是不可能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试过RC效果不好,最后还是用的固态。
用固态是从干扰源入手,简单易行效果好,
不想用固态就比较麻烦,1.加RC 2.选用抗干扰性能好的铁壳开关电源 3.信号线选用屏蔽双绞线 4.重点是接地。
总结:还是用固态的好。
希望能帮到你。
下载积分:+1(wxq544463370)

网友G:
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好,更换开关电源,用屏蔽线效果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