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软启动器带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7-07-03):
最近安装一个风机Y系列11KW电动机,2极,使用正泰软启动器带负载启动时电流偏高而且启动时间太长,致使电动机发热,咨询风机厂家说产品在别的地方使用正常,不知何故
永远年轻

网友A:
启动时间是用户自己设定的啊,不知道你设定的是多少秒。即便是软起,启动时候启动电流还是比额定电流大很多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B:
离心风机惯量大,转速高,启动负载比较大,启动时间比较长,软启动限流不要调得太低,4.5倍都可以,启动时间不要调得太长,否则加速力矩不够转速迟迟起不来,电流反而长时间较大,就可能导致温度高。还有如果电源端电压稳不起也会间接导致启动困难。如果能关离心风机进风门空载起动效果更好。11kW真的有必要用软起动吗,直接起动不行吗?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网友C:
一楼,二楼正解。
海纳百川

网友D:
变频器最理想;但是价格高;软启动和星三角启动电流基本差不多;11kw用100a的交流接触器直接启动好了;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