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问此处装一个什么样的感应开关合适?

楼主(2017-07-03):
主要作用,关门防夹手!

楼主:
本人资历尚浅,希望各位大神提出宝贵建议!

网友A:
安装个安全光幕

网友B:
光幕,有两个对射,跟据门的长度买

楼主:
光幕是不是占空间啊,因为我这个空间有限啊!

网友C:
安装光幕,在设备两侧看你的空间够。

楼主:
两侧是有空间,但都被那个拉杆给占了,我在网上搜的光幕都很大啊,

网友D:
怎么看这个门的设计在关上的时候都可能会夹到手。。。

网友E:
防夹手,你指的的是机械结构上实现还是电气上实现?
电气上首先关门是执行机构执行的。其次就是放置光幕。光幕没位置放不是问题,问题是只要门边没有人就可以了。所以门两侧向外延伸到不影响光幕的位置加装光幕。关门动作必须是人肢体退出光幕范围

网友F:
拉杆之外装光幕或者光栅,有小型的啊

楼主:
回复8楼:
我指的是电气防夹手,因为门是气缸控制关闭的。首先这个机器前面是有人坐在面前操作的,主要工作就是人往里面放工作件,然后按启动键,门自动关闭然后开始工作,工作完门自动打开。我现在就是考虑到这个感应开关不好装,您觉得这个不是问题,还希望您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G:
光幕或区域安全开关

网友H:
在这边上加个按钮盒,由放工件人确认放置完毕,然后才可以启动。最好再加个急停按钮。

网友I:
光幕应该比较合适吧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单人操作吗?你可以装左右两个按钮,必须同时按才能启动,这样操作人员两手都按按钮去了,自然不会在工作区域内。当然,加上光幕更安全
下载积分:+3(文1234)

网友J:
百度“压力波安全气囊”,或许能帮到你。
Q183996768

网友K:
安全光栅

网友L:
装一个双手按钮不就行了。

网友M:
区域传感器加双手操作安全开关(要求高的话,就让两只手一直按到门关上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