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基恩士视觉rs232怎么通讯

楼主(2017-07-03):
大神您好!
小弟第一次碰基恩士视觉,不知道怎么与它通讯,我用的是Q系列的PLC,模块和视觉232的设置都一样的。可是还是通讯不上。
请大神帮帮忙!
感谢

网友A:
这是直接用PLC连接就好,能直接读取你内存地址的
QQ:569456723

网友B:
问供应商,他们一般会用类似的例子,或者让他们教一下

网友C:
基恩士视觉直接支持 三菱 欧姆龙 的PLC LINK
配线完成后,直接D区域操作就可以动作了哦。。。
默认D0 D1 D2 D500 仔细看看视觉通讯章节
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