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7-07-03):
今天写了一个手动正反转的伺服电机的程序,可是不知道是程序写的有问题还是伺服电机线没有接好,就只能正转不能反转。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一回事?用的伺服器是松下A5系列的,1/2/7脚接的+24V,29/36/41脚接的-24V,4脚接脉冲Y0,6脚接Y10方向,37脚接X4报警输入。这个接线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可就是点正转时电机正转,点反转时电机也正转。
dfy

网友A:
pr0.07是否设定为3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0.07是否设定为3
是设定为3的

网友B:
方向切换最好给个延时

网友C:
初学者建议用DDRVI和DDRVA指令,一个绝对位置,一个相对位置控制,DDRVI也能实现正反转,这个指令比较容易理解,等你需要的时候在用PLSY这个指令。
QQ:569456723

网友D:
方向信号最好在指令执行前给出。

网友E:
程序有误,多想想再写

网友F(2017-09-13):
时序的问题,将方向放在指令前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