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新手跪求,西门子S7-300 STEP7 V5.5密钥安装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7-07-03):
本人新手,新安装了个STEP7 V5.5 SP5,密钥也安装成功了,但是软件显示“未显示有效许可密钥”,现在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步骤出现错误了,如何哪位老师有最新的密钥许可软件也可以。

网友A:
删除密钥文件夹,再重新授权吧。

网友B:
密钥是不用安装的,它就是个可执行文件
西门子应当安装在C盘

QQ:1121930977

网友C:
你的应该是以前的试用授权没有删除,直接删除隐藏的AX NF ZZ文件夹后,重新授权就行了。

网友D:
如果授权没问题 还是不能运行请按照下面操作。
右键点击 我的电脑--------点击 管理 -----------点击 服务和应用程序-----------点击 服务------选择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将此服务开启 并选择自动运行。

网友E:
安装好后下载解密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F:
你是也安装了很多其他版本的授权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