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各位师傅,有什么感应器可以检测测有孔没孔的感应器呢,孔是没有穿的,直接大概一毫米

网友A:
呵呵,你都没有具体的数据就不好讲了,孔大小不一还是其他的状况啊

网友B:
用光纤传感器

网友C:
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来说的   过孔的话  你直接用对射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E:
对射电眼。

网友F:
有的。是不是用在木工机上的

网友F:
引用楼主谢小彬于2017-07-03 21:24发表的 各位师傅,有什么感应器可以检测测有孔没孔的感应器呢 :
各位师傅,有什么感应器可以检测测有孔没孔的感应器呢

有的

网友G:
要看你的孔有多深,是什么材料的,你可以考虑用反射型的。

网友H:
基恩士的反射光线

网友I:
一般的对射电眼差不多都能实现
隔行如隔山

网友J:
如果是管型不是通过型控可以用视觉系统,是通过型的控用光纤对射比较好,调试方便 可以条灵敏度

网友K:
可以用光阡对射,敏灵敏度高

网友L:
视觉传感器

网友M:
具体根据实际为准。反射型光纤就行了。但光纤感应距离比较短。也可以用对射型光纤和对射型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