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如何把一个泵设置的秒数转换成毫升?

网友A:
定量泵?
对的  每分钟流量固定的。接通时间不知道  但是设置的时间地址可以有的

网友B:
知道泵每秒钟转几圈,每圈的流量是多少毫升就可以了。
知道泵每秒的流量,然后用接通的时间乘以每分钟的流量吗,我是新手 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谢谢

网友A:
只能計算差不多

例:啟動開關 M0

M0     M8012
--||-------|^|----------[ INCP D0]

D0單位:0.1秒

其它自行計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泵每秒钟转几圈,每圈的流量是多少毫升就可以了。

知道每秒钟的流量了,用你设定的总流量 除以每秒流量就是你接通的时间,程序里还是走时间,不走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