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输送带,用三菱PLC:FX3U-80MR/ES-A
输出点接入接触器FUJI的SC-03/AC220V的线圈上,使用差不多半年了,烧坏了四个输出点Y30/Y32/Y40/Y46
线圈的电流也就几十毫安,PLC每个点最大为2A,请问下是怎么回事?是PLC质量有问题还是接线方式不行?
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的确现在的PLC,继电器的寿命不如以前了。以前那种黄色的继电器寿命最好。

此外工作频率,工作次数等原因也会影响寿命。

如果重要的设备,建议使用MT + 中间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有个机械寿命,一分钟不能超过60次,要想用的长用晶体管加外部中继,外部中继用10A的功率继电器

网友C:
一般成熟的电气设计 plc输出点都不会直接当做干触点接外面的负载,一般都会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plc是个脆弱的东西 ,电流的波动和使用频繁的次数都会影响 坏个中间继电器总比坏个触点好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D:
继电器的寿命确实是个问题。动作频繁的,还是用晶体管的吧,加中间继电器。如idec的。质量都挺好的。

网友E:
FX3U,我唯一的一个帖子就是说它的,唉
就赞你!要是早看到你的帖子,我就不会太相信MR,会改用MT。。。。不过之前也有这样使用过,可能动作没那么频繁,两年了没有出现烧点的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回帖

网友F:
继电器触点上加一个阻容吸收电路,大概120欧姆+0.1uf/400V电容。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