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三菱MR-J2S伺服驱动硬件维修的问题,报警AL24。

楼主(2017-07-04):
手上有一台MR-J2S的三菱驱动器, 通电报警AL24,处理了3天了,目前还是这样,高人指点下思路,还可以往哪方面去查。
我的检测过程
1:外围肯定没有问题,有好的驱动,替换了就可以转。
2:驱动器检测电路检测光耦,包括检测电路周边测试没问题。
3:模块驱动电路给信号测试,6路正常。
4:模块用仪器检测没问题,后来直接换了一个。
5:恢复出厂设置
以上方式处理后通电还是AL24 又把电源所有电容换了一圈,还是不行,实在没有办法了。
希望有经验,或者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工程师,指点交流一下。
北京亚泰电子,销售西门子全系列PLC,变频器,触摸屏~ 各品牌PLC,HMI编程电缆,芯片级维修工业电气,技术群:438311281

网友A:
AL24是J2S的最常见故障。 IGBT烧了。
不通电的情况下,你用表量UVW之间的电阻值,肯定是和好的不一样。

楼主:
原机器的IGBT没问题,测试仪触发检测过了,后来不放心,直接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的故障。
北京亚泰电子,销售西门子全系列PLC,变频器,触摸屏~ 各品牌PLC,HMI编程电缆,芯片级维修工业电气,技术群:438311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