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怎么选择?

楼主(2017-07-04):
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编码器,现在有十几台工装要使用编码器。
打算用编码器接上轮子,产品带动轮子转,触摸屏设定长度,之后剪切产品。然后循环工作。
我用的是三菱FX3U系列PLC,打算用欧姆龙的编码器。发现编码器有A相、AB相、ABZ相三种类型!
请问三种类型用哪个好?一般情况下,这三种类型怎么使用的多?
我是菜鸟。

网友A:
ABZ一般用在角度控制,AB用在正反转计数,你这个只是使用单向计数功能,A或者AB都可以用

网友B:
AB相、ABZ相兩种最多
但靠那都部會很準會有誤差
寫程序靠你功力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如果定长裁切的话,建议使用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如果仅用A相测速比价好,A、B相可以定方向,A、B、Z三相可以用来定位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