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接近开关计数,程序怎么写才能读出每分钟多少个来

楼主(2017-07-04):
用的三菱FX2PLC怎么才能算出每分钟多少个呢 时时显示变化

网友A:
用上升沿 加计数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这个玩意见过,基恩士的,是高速计数类型,不是plc模块。接个探头,搞插件机,很多元件都是料盘包装,电容电阻,二极管等,搞个马达,收料,料盘挂在另一头,计数还是很准的。误差比较小。数几万个零件,依马达的转速,马达快,误差大一些,马达速度适中,误差小。plc的话。得整高数计数器。先看一下频率是多少,然后再选输入的元件。基恩士在这方面很厉害。

网友C:
是不是求每分钟的产能速度,一个产品周期用10MS脉冲计数然后除以6000 其结果就是每分钟的速度
LD M8000
AND Y011
AND M19
MPS
ANDP X010
ALT M62
MRD
ANI M62
OUT M63
DIV K6000 D10
MRD
ANI M63
DIV K6000 D11
MRD
AND M62
MPS
ANDP M8011
INC D10
MPP
AND M63
MPS
ANDP M8011
INC D11
MPP MOV K0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