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断电数据保存问题

楼主(2017-07-04):
例如:在实时数据库里建一个D100数值型数据,在工程里赋值为:20。。。一般情况是触摸屏断电后该值变为0,请问如何断电保存D100数据,赋值不一定是:20,随时要改。

网友A:
一般是做到PLC里面,在PLC里写入断电保存区,PLC送电初始化恢复回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