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E扩展CP1W-DA021的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7-07-04):
请教一个问题:欧姆龙CP1E-E扩展CP1W-DA021的模拟量输出,改怎么样设置,程序要如何写?请大神赐教?

网友A:
编程手册

网友B:
去编程手册或者指令手册里找吧 用SCL3指令 或者自己用加减乘除算

网友C:
CP1E-E20扩展CP1W-DA021模拟量输出模块程序,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