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

楼主(2017-07-05):
我能用100W伺服驱动器来带200W的伺服电机么?会怎么样?

网友A:
有时会过载

网友B:
我也想学学这个伺服啊

网友C:
会把驱动器烧掉,因为驱动器负载时间长了发热大,就容易烧

网友D(2017-08-04):
三菱的好像不行,会报型号匹配错误

网友E:
汇川的好像可以!汇川的100W驱动器和电机分的不是很清!

网友F:
要是可以烧了造成财产损失你可以告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