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需要一个8路无线开关量控制器,距离1KM,中间有障碍物煤堆,现有的控制器信号不稳定。哪个型号好点?

网友A:
DTD110HC 由于你中间有障碍物,选择3KM里就很稳定了。
具体资料
http://www.dataie.com/proshow44.html
水泥厂,钢厂都用了十年了。稳定性你可以放心,15年的无线测控品牌了。只需要供电和接线就可以了,不需要编程。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penn_yuan) 热心助人!
  • 微信公众号:DTD110HF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B:
    了解,好东西,留下脚印。
    不断向前

网友C:
    引用楼主mapojiang于2017-07-05 10:46发表的 哪个牌子的无线开关量控制器好用? :
    需要一个8路无线开关量控制器,距离1KM,中间有障碍物煤堆,现有的控制器信号不稳定。哪个型号好点?

    去看看吧,很多方案的,可以去参考一下
    http://www.dataie.com/jszx_106.html

网友D:
    都是大神啊我也想学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