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7-07-05):
BMOV D1660 ZR80300Z16 K6什么意思?
在说明书中找不到解释,求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将从D1660开始的6个数据寄存器的内容批量传送到从ZR80316开始的6个文件寄存器里。
BMOV是批量传说指令,指令说明书里有
ZR80300是文件寄存器
Z16是变址寄存器
ZR80300Z16指向ZR80316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