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需要设计一个180度来回摆动机构,同时摆动4个转轴做180来回摆动,以前用齿轮齿条、连杆加减速机做,但是很容易损坏,现在想改另一种结构,但是想不出好的办法,曾想过用减速机带动连杆直接驱动,但是这样会有两个死点,不知道用伺服马达加减速机做正反转再用连杆把四个轴连起来做180度摆动。

网友A:
就为这么一个功能就用伺服是不是太浪费了, 死点是可以用惯性克服的,再者串这么多级负载,如果负载转矩过大,来回正反转是很容易损坏电机的,而且也不经济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用凸轮控制不行吗

网友C:
直接用同步带,一个旋转气缸,气动旋转气缸本身刚性没那么强,同步带也是。控制简单。

网友D: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为这么一个功能就用伺服是不是太浪费了, 死点是可以用惯性克服的,再者串这么多级负载,如果负载转矩过大,来回正反转是很容易损坏电机的,而且也不经济

不存在浪费问题,主要是功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凸轮控制不行吗

不知道怎么用凸轮控制,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同步带,一个旋转气缸,气动旋转气缸本身刚性没那么强,同步带也是。控制简单。

这是个测试机,测试一次要摆动10万次,不知道气缸能不能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所以没有考虑用旋转气缸,同步带这个方法不错,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测试机,测试一次要摆动10万次,不知道气缸能不能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所以没有考虑用旋转气缸,同步带这个方法不错,谢谢。

旋转气缸--OK

网友F:
我们这都是用凸轮来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测试机,测试一次要摆动10万次,不知道气缸能不能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所以没有考虑用旋转气缸,同步带这个方法不错,谢谢。

气缸用个百万次,千万次应该是可以的,一次测10万次,也够测个几十上百次的,即便更换,也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