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现在公司要求用组态王对28台设备进行数据的采集和整理,28台plc都有一个多余的RS-232C接口,貌似232接口只能一对一连接,无法同时连接28台,就算可以要拉28根线到电脑也太远了点,还有一个办法是买232转485接头,把232转换成485,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有没有大侠做过啊,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给点指示!谢谢了

网友A:
现在一个项目也是,同求

网友B:
首先 232  不能同时接 这本来就是错的思路  232  其实 可以同时接   只要处理好逻辑思路的问题就可以了   已经这样干过了   只要  两台机器的指令不一样  就可以    只是不提倡这样干   至于你28个232 口   你可以加模块转成485口  然后 再接 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C:
    转485好了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热心助人!

网友D:
    moxa的usb转串口,一个usb可以转出8个或16串口。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E:
  • 下载积分:+4(yuxin__li)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232  不能同时接 这本来就是错的思路  232  其实 可以同时接   只要处理好逻辑思路的问题就可以了   已经这样干过了   只要  两台机器的指令不一样  就可以    只是不提倡这样干   至于你28个232 口   你可以加模块转成485口  然后 再接 就可以了

    转485后通过一条总线连接所有设备,和电脑的组态王实时通讯,能做到吗,没有做过。
    电脑离现场估计是100米左右,每台设备之间距离估计是10米,这样加起来400米差不多了。传输距离倒是在范围内,不过还是有点远,应该用什么电缆。
    还有plc232转485后,通讯协议之类的弄起来麻烦不,没弄过,求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485后通过一条总线连接所有设备,和电脑的组态王实时通讯,能做到吗,没有做过。
    电脑离现场估计是100米左右,每台设备之间距离估计是10米,这样加起来400米差不多了。传输距离倒是在范围内,不过还是有点远,应该用什么电缆。
    还有plc232转485后,通讯协议之类的弄起来麻烦不,没弄过,求指导下,万分感谢!

    走无线模块吧   省事一点 上面都有人发了   232的通讯距离就15米

网友F:
    还可以用以太网模块转RS-232的进行链接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真诚感谢!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网友G:
    不忙烦,看485的资料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忙烦,看485的资料就可以了

    主要没有弄过,心里没底,转485后plc这边要怎么操作,如何设置plc站号,不然没法区分28台设备,

网友H:
    [  28台plc都有一个"多余"的RS-232C接口 ]

    不必替公司省錢,搞死自己,還落個爛。

    28台加網路模組,用網路連結。

网友I:
重點~~若是Q系列都改QJ71GF11-T2
可達到1G不漏接~~其餘方式資料有可能漏接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热心助人!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J:
    这么长的距离用485通讯末端估计够呛啊,以前我们做工程的时候理论单台设备试验测试的时候是能达到600米,但是现场26台设备串连之后300都达不到,不知道你的现场通讯环境好不好,如果环境好的话,末端加个120欧的电阻应该能解决问题,最后我们是采用了485转光纤才解决了问题。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  28台plc都有一个"多余"的RS-232C接口 ]

    不必替公司省錢,搞死自己,還落個爛。

    28台加網路模組,用網路連結。

    老板给了预算的,用以太网模块绝对超了,而且超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无线模块吧   省事一点 上面都有人发了   232的通讯距离就15米

    我也想过走无线模块,就是怕到时候干扰太大,通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网络通讯,买WIFI转串口,都不用接线,方便多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10.5-b.w4011-5602068913.49.u7FZFL&id=43784167017&rn=415229a13aa65273ae6513f91902d999&abbucket=3

    用无线模块的话,现场干扰很大,会不会通讯不稳定,电脑离设备区100米远,还隔着两栋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长的距离用485通讯末端估计够呛啊,以前我们做工程的时候理论单台设备试验测试的时候是能达到600米,但是现场26台设备串连之后300都达不到,不知道你的现场通讯环境好不好,如果环境好的话,末端加个120欧的电阻应该能解决问题,最后我们是采用了485转光纤才解决了问题。

    我也觉得够呛啊,现场都是设备,环境肯定比较差的。
    其实在plc上面加个以太网模块最省事了,但是成本太高了,用485转光纤成本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够呛啊,现场都是设备,环境肯定比较差的。
    其实在plc上面加个以太网模块最省事了,但是成本太高了,用485转光纤成本怎么样

    或者现场环境太差的话,多加几条总线,分开用,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啊

网友K:
    我去年做过37台和楼主上面一样的工程,泪奔啊,来来回回搞了八个月,现在遇到我会直接路过。同一型号还好一点,不同型号的,不同品牌的,有些支持MODBUS,有些又不支持,还有测压力的,最难搞的有些是单片机,地址等通信参数是不可更改的,几点建议,1组态软件用正版的,我一开始用破解的,用下用下,变量参数就不够用了,通信如果有问题,总是怀疑软件是不是有问题,自己做个也行,简单一点用VB做 一个,其实生产要的数据不是很多,2.rs-232-转RS485可是可以,一个COM端RS485不要连超过5个RS232.不然很慢,28台分6个COM 端,这样节约成本,不过很慢很慢。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网友H:
    引用楼主yuxin__li于2017-07-05 17:21发表的 一台电脑如何连接多个RS-232C接口 :
    现在公司要求用组态王对28台设备进行数据的采集和整理,28台plc都有一个多余的RS-232C接口,貌似232接口只能一对一连接,无法同时连接28台,就算可以要拉28根线到电脑也太远了点,还有一个办法是买232转485接头,把232转换成485,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有没有大侠做过啊,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给点指示!谢谢了

    既然要轉485 為何不轉Enternet ?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要没有弄过,心里没底,转485后plc这边要怎么操作,如何设置plc站号,不然没法区分28台设备,

    PLC软件的参数中可设置PLC 站号1 2 3 4.......28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PLC软件的PLC参数设置站号1 2 3 4 5 6 7。。。。28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 工控人加油

网友L:
    一般都是采用数据采集模块采集现场数据(模拟量,开关量模块等)然后通过采集模块上的485总线接到电脑接口
  • 下载积分:+3(yuxin__li) 热心助人!

网友M:
放个板凳来听大师讲课

网友N:
不能用路由器传输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去年做过37台和楼主上面一样的工程,泪奔啊,来来回回搞了八个月,现在遇到我会直接路过。同一型号还好一点,不同型号的,不同品牌的,有些支持MODBUS,有些又不支持,还有测压力的,最难搞的有些是单片机,地址等通信参数是不可更改的,几点建议,1组态软件用正版的,我一开始用破解的,用下用下,变量参数就不够用了,通信如果有问题,总是怀疑软件是不是有问题,自己做个也行,简单一点用VB做 一个,其实生产要的数据不是很多,2.rs-232-转RS485可是可以,一个COM端RS485不要连超过5个RS232.不然很慢,28台分6个COM 端,这样节约成本,不过很慢很慢。

慢一点倒是无所谓,我这边主要以产量统计和设备运行情况为主,五秒十秒更新一次都可以,主要是距离有点远了一两百米,不确定一根主线能带动几台。
你做的哪个项目电脑到设备距离多少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C软件的PLC参数设置站号1 2 3 4 5 6 7。。。。28

我的plc没有485接口的,是由232转成485的,所以plc设置里面没有站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要轉485 為何不轉Enternet ?

还不是给老板省钱啊,232转485比转以太网要便宜好多好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够呛啊,现场都是设备,环境肯定比较差的。
其实在plc上面加个以太网模块最省事了,但是成本太高了,用485转光纤成本怎么样

好几年前做的工程了,485转光纤就是电脑和设备端各一个就可以了,我记得那时候一对是2400,现在应该更便宜,关键是还要架设光纤和熔接比较麻烦。我看你的总距离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可以考虑用纯铜I芯,内芯粗一些的屏蔽双绞线,然后末端加个120欧的电阻应该能解决,不行到时候再考虑光纤转换。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几年前做的工程了,485转光纤就是电脑和设备端各一个就可以了,我记得那时候一对是2400,现在应该更便宜,关键是还要架设光纤和熔接比较麻烦。我看你的总距离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可以考虑用纯铜I芯,内芯粗一些的屏蔽双绞线,然后末端加个120欧的电阻应该能解决,不行到时候再考虑光纤转换。

    屏蔽双绞线纯铜的,大概多粗比较合适,我试一下吧,我就怕28台带不起来,不行的话多分几路总线吧。
    我现在也纠结啊,用485省一点成本,实在不行用232转网口吧,多个几千块钱

网友J:
    还有一种办法是采用以太网转串口服务器来实现,这个也不贵,1转8的也就不到600吧,电脑到设备层用以太网,在设备层用串口,以前用过MOXA的和海康的都在工程实际中应用过,这个设备的最大弊端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会死机,需要对串口服务器重新上电,防雷效果也不好,因为我们的设备是要求通讯可靠性比较高的,最后放弃这种方案的继续使用了。根据你的现场情况,可以考虑在设备层使用交换机,设备之间采用1转1,或者1转2的串口服务器来实现,也许这个方案对你真的可行哦。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屏蔽双绞线纯铜的,大概多粗比较合适,我试一下吧,我就怕28台带不起来,不行的话多分几路总线吧。
    我现在也纠结啊,用485省一点成本,实在不行用232转网口吧,多个几千块钱

    建议你用1.0以上的,,一般通讯使用的是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种办法是采用以太网转串口服务器来实现,这个也不贵,1转8的也就不到600吧,电脑到设备层用以太网,在设备层用串口,以前用过MOXA的和海康的都在工程实际中应用过,这个设备的最大弊端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会死机,需要对串口服务器重新上电,防雷效果也不好,因为我们的设备是要求通讯可靠性比较高的,最后放弃这种方案的继续使用了。根据你的现场情况,可以考虑在设备层使用交换机,设备之间采用1转1,或者1转2的串口服务器来实现,也许这个方案对你真的可行哦。

    我这边每台设备间距8米左右,估计还是用一转一的比较方便。我再考虑下用485的方案的可行性,实在不行就用232转以太网来实现吧。
    真心感谢你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转485后通过一条总线连接所有设备,和电脑的组态王实时通讯,能做到吗,没有做过。
    电脑离现场估计是100米左右,每台设备之间距离估计是10米,这样加起来400米差不多了。传输距离倒是在范围内,不过还是有点远,应该用什么电缆。
    还有plc232转485后,通讯协议之类的弄起来麻烦不,没弄过,求指导下,万分感谢!

    组态王最近刚弄过,一个com口只能接16个485,他们技术员建议最好不要超过6个,moxa板卡转485的有的,最多一个板卡可以转多路485,你可以买几张板卡,然后转出来
    板卡不贵,加上串口线大概400左右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组态王最近刚弄过,一个com口只能接16个485,他们技术员建议最好不要超过6个,moxa板卡转485的有的,最多一个板卡可以转多路485,你可以买几张板卡,然后转出来
    板卡不贵,加上串口线大概400左右一套。

    因为我的28台设备只有232接口,除了板卡外,还要另外买232转485的转换器,便宜的的无源转换器我又怕接不了几台,贵的一百多成本又高了。

网友P:
去年我们公司让自己搞了个MES系统,需要对现场设备状态、产量、计划等进行采集,我们采用的是RS232转无线进行采集的,效果很好,一点干扰都没有。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真诚感谢!

网友Q:
    28个工作站,不论有线还是无线,也只能是485通讯了,设置好各个站点地址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P:
    去年我们公司让自己搞了个MES系统,需要对现场设备状态、产量、计划等进行采集,我们采用的是RS232转无线进行采集的,效果很好,一点干扰都没有。

    我也考虑过用无线连接,一个是怕台数多了之后干扰太大,还有一个是串口转无线价格比较高。
    你们公司当时串口转无线买过来多少一台

网友R:
    做过一台电脑接60几台串口设备的项目,用的是串口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