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画面上锁怎样编程与解密

楼主(2017-07-05):
请教三菱GS系列触摸屏程序画面上锁问题‘,怎样解决与编程,用户名syh密码123456

网友A:
楼主你用啥软件编辑的?

楼主:
谢谢回复!这是其他公司给我们公司定制的设备,三菱触摸屏GS系列编程软件厂家没说明

网友B:
你就用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了,看触摸屏型号,查资料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你好,密码在PLc,可以给这个机器的pLc程序我吗?邮箱
2856767079@qq.com

网友D:
这个用户不是管理员用户,用管理员用户名登陆才能更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密码在PLc,可以给这个机器的pLc程序我吗?邮箱
2856767079@qq.com

楼主:
触摸屏配套PLC程序

网友C:
屏进入画面密码8341

网友C:
画面密码8341,用寄存器比较数值,进入

网友E:
楼上不错的啊~~~~~

楼主:
jguoguo.请发几张图片看一看,感谢!
2407647284@qq.com

网友F:
你可以資料移除了
GS屏>>>開啟新檔>>>選擇GS2100
通訊選CH1 >>MELSEC-FX
其餘不變
將原檔案>>>點基本畫面>>底下>>一個一個COPY
系統>>畫面切換/窗口>>基本畫面設定D188
其他設置>>指定GOT打勾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在功能块上面设置密码就可以了

楼主:
lin10663这个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