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USB-SC-09编程

楼主(2017-07-05):
三菱USB-SC-09编程电缆不能支持WIN7的系统吗
东方不败

网友A:
这线是国产的,不是三菱产的。
最近二年产的可以支持WIN7的,黄色的那种行,蓝色的也行。黑色的要看芯片。

网友B:
我用win10的电脑,都可以用sc-09,只是装驱动数字签名麻烦一些

网友C:
可以的啊,装好驱动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