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5):
西门子cpu诊断

楼主:
怎样解决呢?

网友A:
缺少OB块,
OB80:时间错误
OB81:电源错误
OB82:诊断错误
OB83:插入/移出模块中断
OB84:CPU硬件故障
OB85:优先级错误
OB86:机架故障或分布I/O故障
OB87:通讯错误
OB121:编程错误
OB122:I/O访问错误
当系统出现故障时CPU会进入相应的中断(寻找OB)处理,当找不到相应的OB时系统将停机,因此下载相应的空的OB可以防止CPU停机,进一步来说如果您对OB块进行编程,此时CPU将执行OB的程序,至于里面具体是什么程序取决于项目的具体使用情况。

你出现的是时间错误,建一个OB80应该就能解决停机问题

网友B:
先加个OB10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