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讯

楼主(2017-07-06):
WIN7 64位安装GX WORKS2软件与FX3U通过USB-SC-09电缆连接不上?求解
东方不败

网友A:
俺的正常,驱动都不用另装

楼主:
楼上也是用的USB-SC-09电缆??
东方不败

楼主:
设的COM口还是USB口
东方不败

网友B:
要安装驱动才可以连接

楼主:
已安装
东方不败

网友C:
先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查看虚拟的COM口是几
再在软件,通讯设置,里设置相应的COM口
USB是指FX3SA FX3GA这种有内置USB的时候

网友D:
你是什么通讯?232还是422还是485?我前几天也这个问题,跟你PLC一样型号,如果只422直接编程口通讯不需要设置参数,如果232需要在程序里把部分寄存器清零!我也是这几天才解决这个问题,也彻底懂了

网友D:
USB驱动需要装

网友D:
COM口选择一致,例如电脑的COM口是COM1,那么PLC的COM口也要COM1,然后就是编程线的USB驱动要装在电脑里,在PLC运行情况下测试,如果还是不行检查PLC端口是否有电

楼主:
搞定,谢谢各位。主要是驱动位安装对
东方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