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无输出硬件维修

楼主(2017-07-06):
FX3U无输出,PLC输出指示灯有亮,万用表测量com点与Y 是没有接通的。 更换硬件(晶体管C5134)(光藕P181)还是无输出。 请大家有维修过没有,大家一起讨论交流下。

网友A:
附近有几个电阻查查看

网友B:
牛,贴片的也能更换维修

网友C:
估计是3U的PCB有隐患,楼主不应该这么急着换光耦,你应该测量其12以及34两个脚的电压变化。嗯,没拆过,不知道能通电测量到不

网友D:
还是先看看系统设置,有可能被禁了自己还不知道。这么快就下硬件了。还有公共线要查一下。

网友E:
也有可能是铜片断了
QQ:611369538

网友F:
無輸出就很多原因嚕
有硬件就直接先更換
方便判斷硬件有無異常
方便接下來的查修
這是弟作十來年廠內維護的小小心得

网友G:
把有输出的点的光耦引一条线到没输出的点上,基本可判断是驱动IC还是光耦后的问题

网友H:
应该是板子坏了。如果有一样的比较下就清楚了。

网友I(2017-08-14):
你可以查一下驱动电路上的驱动芯片,型号为:TD62083AFN,可能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I(2017-11-06):
这个是内部驱动芯片坏了,是一个16脚的贴片小集成,我就修过,但是集成焊接有困难,有焊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