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6):
想用威纶TK6070IP触摸屏修改FX1N-60PLC的时间继电器的时间,FX1N的时间继电时间设置为D0,触摸屏编辑了数值输入,指定寄存器为D0!
开机通讯正常,可是为什么触摸屏里修改数值传不到PLC的D0里!就是触摸屏上一直显示为0,修改触摸屏数值后还是显示为0!
请各位大神帮帮小弟!

网友A:
PLC程序里查找看看D0使用的情况,看看是否有RST D0的地方,不太建议用D0(因为习惯D0常用来做换画面之类的)
没有复位,就是一很简单的程序,换成D10一样是这个问题,是我哪设置的不对了么?

网友B:
可怜的孩子,你先显示一个输入点呢,比如X0,看正常不
这个正常显示的,调D0数据也正常

楼主:
没有,就是一很简单的程序,换成D10一样是这个问题,是我哪设置的不对了么?

网友B:
先不要比例转换呢,还有第二项“数字输入”里面怎么设置的
也试过了,不好用!我在下面发个数值图片你看,就是一个触控和一个位控制,位控制害怕弄不明白就直接触控了

楼主:
数值输入选项是这个

网友B:
设置是正确的。你上电用M8002给你要修改的D10单元赋个值,然后看屏幕显示正常不

网友C:
D10使用啥指令写的
mov(16位)
dmov(32位)
+ - (16/32位实数) ,* / (32位浮点小数)
每个都不大一样;另外,后值会盖掉前值,研究一下噜。

网友D:
触屏设置不对,还有就是程序还是要传送到寄存器的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里有复位D0了。
QQ:611369538

网友F:
上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