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威纶触摸屏修改三菱D0数值的实例

楼主(2017-07-06):
想用威纶TK6070IP修改三菱FX1N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做好了通讯好了就是怎么修改数值都显示为0!哪位大神有威纶修改三菱寄存器D的数值实例.给小弟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A:
页面做数值输入 寄存器是D0 既然能通讯 写不进数吗

网友B:
D0读写没设置好吧。

网友C:
输入设置没有设定好,你设置的是输入常数零吧。。。。。。。相当于清零按钮
QQ:611369538

网友D:
看到这种问题,就想起当年我刚学触摸屏时的经历。问题是现在的人怎么都想直接拿别人的东西而不发点时间去看下维纶提供的使用手册?当年我是先把手册先通读了一遍,然后基本功能就都会使用了,其间从未问过别人这么基本的问题。别人给你一点也只是一点。你不看手册永远使用不好维纶的许多功能。

网友E:
楼上的给力,多看说明书然后借鉴大师的经验
专营二手拆机PLC、触摸屏、伺服步进驱动、电机、导轨、变压器等气动设备
QQ:148260368
淘宝:https://pjhykj.taobao.com

网友F:
做这行也有好几年啦,接触自己从来没有用过的东西也很多啦,每次我是先自己看说明书去摸索的,没有人给我指点,只有实在不明白的地方才会去问下厂商那边,个人觉得,想要在这行做,自学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