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6):
请教各位,Eplan安装时出现,磁盘空间不足现象。但磁盘空间的确是够的。

背景:EPLAN 版本:EPLAN.P8.2.1
            系统版本:WIN 7 64位,固态硬盘
            (两台电脑出现同样问题)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楼主:
急等,dengzheyong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A(2017-09-15):
我安装时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要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B(2017-11-17):
我也遇见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C:
EPLAN换个版本试一下?

网友D:
如果不想重装系统的话就按照上面的目录自己手动安装每一个程序,这样的话就有个缺点,打开主界面会显示未找到许可文件‘eplancommon.LIT’,直接点确认,然后选择“<system 79>”进入eplan,这样也可以用

网友E:
换系统吧。。。。。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