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6):
   1,在OB1和FC里面编写程序有什么区别?
   2,必须在FC编程序,然后在OB1调用吗?
   3,可不可以不建立FC,就直接在OB1主程序里编写程序?那样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还望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和楼主有同样的困扰,盼专家赐教

网友B:
OB1是主程序,没有主程序,FC子程序不能执行,除非在中断程序中(时间 硬件 循环 延时等中断程序)调用。

FC是子程序,没有存储区的,只要不是子程序代参数编写模式,可以直接写在FC,如果是FC代参数编写模式,做的时候多费点时间,后期调用方便,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子程序代参数可以多次调用,省事。

可以不建FC直接写OB1里面,如果需要多次调用,可能多花点时间而已,程序执行效果一样。
谢谢你!

网友C:
小型自动化任务可在程序循环 OB 中进行线性化编程。但这种编程方式仅适用于简单程序
中。
将复杂自动化任务分割成与过程工艺功能相对应或可重复使用的更小的子任务,将更易于
对这些复杂任务进行处理和管理。这些子任务在用户程序中以块来表示。因此,每个块是
用户程序的独立部分。
结构化程序有以下优点:
● 通过结构化更容易进行大程序编程。
● 各个程序段都可实现标准化,通过更改参数反复使用。
● 程序结构更简单。
● 更改程序变得更容易。
● 可分别测试程序段,因而可简化程序排错过程。
● 简化了调试。
  • 下载积分:+1(zhtokokk) 程序可读性强等。
  •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D:
    楼上意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