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长时间计时?

楼主(2017-07-06):
如果M10接通后就要一直计时,M10断开后计时要保持断开前的时间,在接通M10后继续计时,这样的梯形图怎么写啊?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一般用计时器T。 时间长的可以和计数器 C配合使用
或者用[INCP D0] 这样的指令
但是需要有断电保持功能,这个指令能做到吗?

网友B:
用三个断电保持的功能数据寄存器,如D520,D521,D522
M10接通时,每秒D520加1,够60,清零同时D521加1,D521够60,清零同时D522加1,
以上计时应该够长,如果不够,D522可以采用32位
D522小时,D521分钟,D520秒
用本身的指令一秒一次脉冲能做吗?

网友C:
可以试试 HOUR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