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PLC用什么软件编程?麻烦告知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7-07-06):
是一款做彩钢瓦的机器 PLC型号:cy-200,谁知道这是啥牌子的PLC,看外形极像S7-200。 是个山寨的。但是,不知那家出的。用的是啥软件。我看配套的文本也是CY-200.上面的拼音是:Cha0Yue.电源都是AC;12~18V的,外观极像信捷OP325

网友A:
一般系三菱或者西门子,用这两个公司的低版本软件试一下。

网友B:
像S7-200 ,就用STEP7试试

网友C:
山寨西门子的,一般用200软件或仿200界面的软件

网友D:
没有见过哦

网友E:
探索追求

网友F:
CY200;没有见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G:
山寨西门子的,直接用西门子软件就可以

网友H:
CHINA XI MENG ZI

网友I:
找到软件也也不一定能顺利修好。这样的设备程序一般都是加密的,想看程序应该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