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武SDC36温控器

楼主(2017-07-06):
请教各位大虾:有谁用过山武SDC36TCOUA2100温控器·。新买的温控器。自动没有输出手动可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C14参数正反动作设置错误,PV值和SP值比较运算后,自动本身就不需要输出

网友A:
您是哪个公司的,是日本公司不

网友B:
你的温控器是不是左上角的第一个灯是亮的,你切换到自动模式下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误操作,参数里面可以设置锁死
QQ:569456723

楼主:
C14 设冷却(逆动作)。MAN灯不亮。PV值>SP值。状态灯不亮。OUT灯亮,数值为0.

网友C:
这品牌的温控器质量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