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 怎么修改项目树中页的顺序,比如上移某一页。

楼主(2017-07-06):
比如我在最后建立了一页,我想把它的顺序调到第一页,怎么操作

网友A:
可以更改页号,然后重新编页!

网友B:
把第一页改成1.1,将需要更改的改成1,然后重新编号,可以设置成不需要子页就可以呢。

网友C(2022-05-02):
页导航器的 有个列表 选中调整的那一行右键 有个手动页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