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报硬件错误

楼主(2017-07-06):
fx2n挂5个1PG模块,用步进STL指令编写,当三个横块同时输出脉冲时,plc出错。plc诊断结果显示硬件出错,看帮助信息,说是看门狗超时,把D8000设为500毫秒,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程序5000步。

网友A:
2n只能带4个1PG模块

网友B:
你用stl 中間及後段要加ret
其餘你硬體出問題~~老舊
中間晶片無法傳輸~~你要
一個一個測試才知道那個壞掉
2n 8个1PG模块都沒問題
我用過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不太明白意思。我己经在每个STL程序块末尾加了ret,但还是不行。老旧晶片不能传输,是什么意思?能说详细点吗?多谢!

网友B:
每個擴充模塊前後有晶片通訊~~若損壞則會無法驅動
那屬於硬體方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