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关S7-300的配置

楼主(2017-07-07):
有台设备,要带六个伺服,其中两台要直线插补。群里大拿多,要是用300来做的话,请问最低要配什么CPU和模块?(我是搞三菱的,西门子这块不熟悉)

网友A:
可以用安川运动控制器来做比较方便。
下载积分:+3(guti2008)

楼主:
要是能换PLC,用三菱L的配个简易运控模块走光纤也搞定了.......
客户指定西门子,搞西门子的同事又辞职了

网友B:
西门子有个FM357,但那个停产了,用315T吧,但那个比较贵。用1500带T的,没用过,具体咨询西门子400客户。

网友C:
用1200PLC加CANopen模块,或者用欧姆龙NX1P 走EtherCAT 总线,用倍福控制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