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MR-J3A伺服轉矩限制問題

楼主(2017-07-07):
MR-J3A伺服轉矩限制如何監控?需要接哪幾根線?
伺服器里設置轉矩百分比,到達轉矩后會輸出什麽信號?

网友A:
--你指的位置模式还是转矩模式?伺服我用的MR-J4-A,转矩模式里面转矩我是通过外部模拟电压的,位置模式的话要多接几根线,你下个Mr configurator2,电脑监控方便很多。

楼主:
我用的是J3-40A的,先設定PA11、PA12的力矩百分比。再把25端子(力矩限制中)連到輸入。達到扭矩值輸入端信號就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