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7):
小弟在做一台设备,碰到一个难题,问题是这样的,一条流水线的传送带由步进马达带动,旁边有一套CCD镜头,镜头旁边有光纤检测到传送带上面的产品就触发CCD检测,流水线不停地运行,每触发一次CCD检测,产品OK,CCD控制器就反馈一个OK信号给PLC,产品NG的话就没有反馈信号,然后传送带再走一定的脉冲量就停下来报警。PLC用的是三菱的,流水线的速度一分钟大概要检测200个产品这样。他们有一台老设备人家是用单片机控制完成这样的功能了,这用PLC感觉很难下手,有没有前辈来指点下小弟呀!

网友A:
一样原理,用PLC代替单片机而已.

网友B:
应该OK一直给信号,产品一直往前走,NG给另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控制传送带走多少距离停下(停在指定的位置),OK的信号应该是计数一类用的吧。

网友C:
这还是一个“先进先出”的堆栈问题,输送带前进与堆栈指针移位同步,当OK写“1”,NG写“0”,当“0”移位到指定位时停止输送带。
  • 下载积分:+3(文1234)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D:
    你的难点在哪?不知道怎么停还是不知道停在哪?
    三菱的步进用PLSY就行了,没给你OK信号跳到别的NG程序段里去,然后找个位置停下来
    停的话你可以定时,也可以走脉冲,这都随你啊,没什么难点吧

网友E:
    PLC做个时间了,启动CCD后  多少时间没有OK信号,就接通发出一个NG信号   你一分钟200个   大约就0.3S一个了   做个0.15S的时间就可以了 CCD检测时间很快的   就几十毫秒了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F:
    没感觉有难点啊,正如楼上所说。而且CCD的判断也是可以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感觉有难点啊,正如楼上所说。而且CCD的判断也是可以改的啊

    难点是,速度太快,而且还是飞行检测,肯定要用高速处理,触发CCD检测以后,OK产品反馈一个OK脉冲信号,NG产品就无应答,触发检测后无应答就判断为不良品,要移二十个位后停止流水线然后触发报警

网友G:
引用 楼主:

    难点是,速度太快,而且还是飞行检测,肯定要用高速处理,触发CCD检测以后,OK产品反馈一个OK脉冲信号,NG产品就无应答,触发检测后无应答就判断为不良品,要移二十个位后停止流水线然后触发报警
    个人感觉只是一个思路的问题,首先要查找资料,在CCD的选型上至少性能要比现设备上的不差(避免走弯路),再者找一台处理速度比较快的PLC,控制思路是:当检测到有产品时置位为1,当CCD检测OK时复位为0,当NG时没有信号,所以先前置位的1没被复位,在检测产品信号的上升沿位下移,至于要在移多少位后报警,你看着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只是一个思路的问题,首先要查找资料,在CCD的选型上至少性能要比现设备上的不差(避免走弯路),再者找一台处理速度比较快的PLC,控制思路是:当检测到有产品时置位为1,当CCD检测OK时复位为0,当NG时没有信号,所以先前置位的1没被复位,在检测产品信号的上升沿位下移,至于要在移多少位后报警,你看着办好了!

    你置为1不管有没有被复位,下一个产品又过来了,又重新触发检测了,而且又是要高速处理,难就难在这里呀。

网友H:
    你就不能做到检测到工件的时间就立马CCD检测,产品之间没有间隙么

网友I:
一分钟大概要检测200个产品    60秒/200 = 0.3秒 = 300ms   PLC速度絕對夠。

网友J:
一分钟大概要检测200个速度不算快,以前做一旋转式设备:PLC和CCD都是基恩士,24轴伺服是安川的,用CCD摄像给伺服定位,速度二万四每小时,完全没压力。触发CCD检测上升沿开始,CCD检测OK产品是好的,NG产品不良品,或CCD检测下降沿之前没CCD检测OK信号测为不良品,然后位移触发报警。下一次触发CCD检测上升沿开始为新的检测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分钟大概要检测200个速度不算快,以前做一旋转式设备:PLC和CCD都是基恩士,24轴伺服是安川的,用CCD摄像给伺服定位,速度二万四每小时,完全没压力。触发CCD检测上升沿开始,CCD检测OK产品是好的,NG产品不良品,或CCD检测下降沿之前没CCD检测OK信号测为不良品,然后位移触发报警。下一次触发CCD检测上升沿开始为新的检测开始。

高速处理加位移,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控制方案,但是三菱的PLC感觉用起来不是那么回事,三菱PLC的高速处理只有M8170之类的脉冲捕抓或者高速计数比较,感觉用起来都不是那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老设备的流程整理好。用到什么硬件,列好单子。分分钟搞定。照葫芦画瓢。重点在于CCD那玩意,需不需要额外编程搞。如果有现成的程序。PLC方面都是简单的。

老设备是用单片机搞的,很不容易破解。现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就等编程序了。之前叫了一个人去搞,搞了半个月没有搞好,不良品停的位置老是不准。现在叫我去接手,想想这套控制逻辑,有点头大

网友L:
你CCD是通过外部接线还是RS232驱动?外部接线我用过昂纳的,用PLSY指令驱动过,很快。RS232用过基恩士的,目前压的最低就0.3S,数据来不及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CCD是通过外部接线还是RS232驱动?外部接线我用过昂纳的,用PLSY指令驱动过,很快。RS232用过基恩士的,目前压的最低就0.3S,数据来不及反馈。

CCD是外部接线的,它的信号反馈速度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就设计出一套控制方案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L:
--你要反应快点可以去试试中断指令,那个最快的。

网友M:
有光纤检测信号时,和CCD测量OK信号共同作为皮带线流动的条件,CCD测量时间超时没信号就是NG,定时停下流水线报警
没有光纤检测时,流水线一直流动

网友M:
利用视觉的busy下降沿信号判断拍照是否完成

网友N:
其它都问题不大,速度有点快.一个循环0.33秒.

网友O:
我有个思路,当ng信号来的时候,做个中断,然后用机械手之类的,或者推出气缸,将产品送出流水线,然后给plc继续的信号

网友P:
很热闹,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CCD加转盘分选系统!

网友Q:
引用楼主賞心悦目于2017-07-07 09:43发表的 碰到个难题,恳请前辈们帮忙给个编程思路 :
小弟在做一台设备,碰到一个难题,问题是这样的,一条流水线的传送带由步进马达带动,旁边有一套CCD镜头,镜头旁边有光纤检测到传送带上面的产品就触发CCD检测,流水线不停地运行,每触发一次CCD检测,产品OK,CCD控制器就反馈一个OK信号给PLC,产品NG的话就没有反馈信号,然后传送带再走一定的脉冲量就停下来报警。PLC用的是三菱的,流水线的速度一分钟大概要检测200个产品这样。他们有一台老设备人家是用单片机控制完成这样的功能了,这用PLC感觉很难下手,有没有前辈来指点下小弟呀!

其实你就落实好从产品NG到传送带停下来之间,还有多少产品检测通过,然后根据数量取个对应位数的寄存器,通过识别寄存器的置位情况做相应的NG产品动作。其实还是没搞清楚你要表达的意思。产品检测出来以后传送带为什么要停?无非就是合格产品和NG产品进行分离归类而已,自动化流水线的目的就是不间断的工作。

网友R:
我觉得楼上有个前辈说的先进先出堆栈处理应该可行。

网友S:
学习了。评论好精彩。

网友T:
先进先出,用移位指令不知行不行

网友U:
小白期待楼主最后的方案……
隔行如隔山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小白期待楼主最后的方案……

最后的答案是,项目不做了

网友W:
CCD检测OK产品数量和CCD下位处用光电开关检测产品通过数量,如果CCD检测OK数量大于光电开关检测产品数量步进电机就开始走几步停止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小白期待楼主最后的方案……

用高速处理加移位成功解决问题了,大家觉得这样的机器收多少钱合适呢?40个点的PLC,普洛菲斯触摸屏

网友X(2017-08-13):
先入先出,后入后出,就是一个堆栈功能!PLC有相关的数据指令
多多关照

网友Y:
程序很简单,主要有二点,一数据处理(我用5U做的,当前位置信号数据200个*2双字*?多少个工位。+当前工件状态200*1单字*?多少个工位)。   二反应速度(我用中断读位置,恒定扫描做比较)。对了我上次搞的有12个工位,差不多用完D存储器。

网友Z:
四楼大神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长流不息

网友AA:
研究学习借鉴大神们的思路!大神们的无私奉献是新丁的指路灯!
尽力而为

网友Z:
四楼大神已经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