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温烤箱PLC控制DIY

楼主(2017-07-07):
上午去厂免费安装几个灯与开关,他们送我一个报废烘箱,准备改造红外线恒温烤箱,用来考电机绕组油漆,有没有PLC恒温烤箱的程序。
温度是4阶段,1阶段一分钟一度到设定温度,2阶段高于95℃锁门,3阶段到设定温度130℃保温3~4小时,4阶段保温时间到开始降温75℃报警停机
QQ邮箱
381138989@QQ.com

网友A:
用个带485 的 温控表 或者控制器 再配个触摸屏 就好了 用PLC有点浪费了

楼主:
拍照图片补充

网友A:
之前做的一个 自动卷料烤箱 匀速 恒温 控制
恩,是纺织厂用的烘干机,我也是要与这种原理的控制,还请师傅多多指教一下

楼主:
家里有一个拆机二手西门子PLC 224XPcn 与模块231 维伦触摸屏 MT506MV 这些配件不知道能不能改造这个烤箱

网友B:
不用买其它,只买一个智能型温控器,上面的功能全有

网友C:
触摸屏有一个叫计划曲线更能
谢谢提示,刚刚入门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D:
7楼所言不错,触摸屏计划曲线请送搞定!!!!!!!!
dfy

网友E:
应该是一个温控器搞定吧,不需要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