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7):
有一台机器,用步进定位,由于生产需要,断电后再上电不能回原点。
要求在上次断电时的位置启动。

问题是,断电后的第一次上电,步进会抖动一下,位置就会偏差一点点!
因为上电第二次、第三次~~~都不会抖动了,排除干扰!
估计是正常运动后,步进停的位置是细分的位置,而不是或者说很难停在磁极相位什么之类的位置。
所以第一次上电,由于磁场,硬生生的把步进拉回了那个磁场相位之类什么的位置!所以只有第一次上电抖动一下!

那么,运到步进上电抖动一下的问题,有没有简单好用的方法?

还有,如果机器遇到停电后,再次上电,不允许步进回原点的情况,怎么编程比较好?
我是菜鸟。

网友A:
常州有驱动器可以上电不抖。不允许回零校准可以中途校准吗
中途校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中途有传感器,比如接近开关或者光开,当机构经过该位置时对绝对位置进行修正

网友B:
奇怪的问题。。。

网友C:
改用5相步进电机,再将步距角调小

网友D:
你要求这么高用伺服好了,而且带刹车的哪种.

网友E:
还不能回原点???什么机构能保证?

网友F:
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自动单轴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