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请问哪款触摸屏可以记录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

楼主(2017-07-07):
想做一个系统,需要查询几年的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可以设置和修改登录名和密码,请教各位大神,哪款触摸屏性价比好?

网友A:
威纶可以去官网看看型号,或者找供应商要手册 我们用8000IE系列
膜拜高手

网友B:
大部分触摸屏都有这功能啊 三菱 台达 威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