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7):
我装的是EX V4.0的软件.
官方说在安装目录下的OP文件夹里面有YTSetup补丁文件.
我安装了两遍都没找到补丁
求发送一份给我,谢谢.
xagile@126.com

网友A:
1.先連線升級,下載升級檔後壁安裝更新
2.安裝完成後,檢查你的電腦c:\program file(x86)\proface\gp-proex4.0下有個op資料夾,沒有的話就是隱藏請取消資料夾隱藏
3.安裝op資料夾下的ytsetup.exe,安裝完成後打開gp proex4.0即可選擇該型號.
  • 下载积分:+1(wusutao621) 真诚感谢!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連線升級,下載升級檔後壁安裝更新
    2.安裝完成後,檢查你的電腦c:\program file(x86)\proface\gp-proex4.0下有個op資料夾,沒有的話就是隱藏請取消資料夾隱藏
    3.安裝op資料夾下的ytsetup.exe,安裝完成後打開gp proex4.0即可選擇該型號.

    就是没有你们说的TYsetup

网友A:
    有升級嗎?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在OP 文件夹里,打开隐藏文件就能看见你要找的东西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升级一下PROFACE的软件,我用的是4.0版本的可以用

网友C:
    安装没有安装好,楼主

网友D:
    应该是没安装好的原因,

网友E(2017-10-23):
    OP里有两个文件隐藏了, 解除隐藏后能找到那两个文件, 双击执行一下就可以了!之前也发现找不到GP4502的, 软件版本是4.03. 软件重装后都要执行上面的步骤。

网友F(2017-12-28):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特别感谢六楼版主提供的补丁!